[求助] min_library和max_library???

楼主(2016-08-27):
刚接触综合相关的东西,有很多概念没弄明白。
min和max的cell是一样的吗,只是延时不一样?

在综合的时候都是设置max libraty,分析setup,不关心hold,那综合出来的网表都是用max library的单元?
那用min library是用来分析hold时,用的是min library的cell?那跟综合出来的不是同样的cell?

网友:
cell肯定是一样的,建议你去看看库文件说明

网友:
hold一般后端修,所以synthesis的时候并不一定需要min,setup只要max过了就o了
当然,遇到很大的hold violation你就需要看一下了,hold vio很大的一般都可以false path
sta的时候max min都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