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Buck-DCDC中的一个设计问题,解答或者资料,急

楼主(2016-08-27):
具体参考凌特公司的芯片中,关于Buck-DCDC中ture remote sensing differential amplifier的功能单元模块的设计。。为何要用到这个,原理是什么,谢谢各位!
最好是一些文字解答或者分享几个详细介绍这部分的论文。
再次十分感谢!

网友:
也看过几个linear dc-dc的spec,没看到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的,中文翻译叫个远端检测误差放大器,就是采输出电容和地点的电压进内部片子的放大器,减小系统误差的貌似

网友:
这种模式用来补偿走线带来的误差,但是一般的DCDC没必要,只有精度要求很高的比如cpu的才会用到

网友:
应该是因为电流比较大时,GND这个地和芯片内部的地压差比较大,需要这样一个差分检测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是为了补偿线损的,有相关的文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相关的文章吗?这部分原理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