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关于PLL的配置

楼主(2016-08-27):
急,求助,配置NIOS II 的PLL时,一直有这个错误Error: pll_0: 100.0 MHz is illegal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请问这个这么解决,并且需要倍频,需要怎么设置多个时钟,谢谢!

网友:
输入频率不对啊,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应该是你的这个频率不在器件规定的范围之内。

查一下你FPGA的datasheet。

楼主:
回复 2# sme-ic 已经处理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