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GA的设计指标的问题

楼主(2016-08-28):
一般VGA的指标主要是带宽、增益范围、线性度和功耗。现在导师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说是在最小和最大增益的情况下,输出波形相位不能有超过8°的误差,怎么理解这8°误差的要求,这个指标是不是非常重要?是否决定了设计的VGA能否使用?

网友:
有一些通讯系统会要求信道上linear phase,导师都提这个需求了当然是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4-06-20):
请教下楼主,1、多级VGA级联的话没级都要带一个CFMB么 2、直流失调电路必须要有么  3、VGA级联可以直接级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