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K7 FPGA控制SSD。SATA3.0接口物理层OOB模块延时问题

楼主(2016-08-28):
K7 FPGA实现SATA3.0协议的时候,在OOB模块中发送comreset、comwake、D10.2之后等待时间应该是880us,但是我程序中设置等待880us不好使,反而等待440us,程序可以正常通过,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非常感谢!

网友(2017-11-02):
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用k7的板子做SATA,现在oob中设备一直没有回馈cominit信号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3-26):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07-12):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