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容型DC-DC的小信号分析

楼主(2016-08-28):
对开关电容DC-DC进行小信号建模,环路分析。1、采用的都是理想模型,opamp放大误差信号后给VCO,采用PFM调制
2、想看环路特性,但是直接看Vf点的AC结果不合理,请问要想看环路的增益和相位应该怎么测试

dig_vco参数设置

dig_vco参数设置

opamp参数设置

opamp参数设置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你會用spectreRF 的 pss+pac的話就可以仿真開關電路的AC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