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统三极管带隙基准工艺角温度特性仿真电压高至几百V

楼主(2016-08-29):
小弟近来仿真一个传统带隙基准的电路,做温度特性分析的时候,用DC扫描温度特性,在两个工艺角下电压升到了几百V,电源电压只有5V,在一台电脑上是这样的,换到另一台电脑就没有这个现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望告知一下解决方法,谢啦!

楼主:
在仿真设置中增加ITL1=10,几百V电压就消失了,电路正常了,可以参考这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5643c01011zrp.html

网友:
换个电脑就完了?感觉不可能呢。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规模比较小,我开了4核,勾选了HPP option,就出现了两个工艺角下的高压情况,用单核仿真,高压情况减少为1个工艺角下出现,然后我添加ITL1 option设值为10或者20,高压现象就没了,之前也没碰到过这种现象,毕竟电源电压才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