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2c jitter

楼主(2016-08-29):
本人现在在做PLL的jitter 分析,遇到几个问题,求大神支招!1、如果仿tran的看眼图的话,tran noise这个noise怎么设置?
2、是否能够从tran的波形,利用计算器算出c2cjitter(需要把pss+pnoise仿出来的参数做对比)

楼主:
自己顶下,求大神帮忙啊!!!!!!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Tran noise要用try run的方式設定,沒有一定。
倒是我建議你可以帶入你VCO的PN noise model,這樣跑出來就是很接近real的random jitter了。

至於C2C jitter,當然可以用計算機算出來,這很eas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大神赐下计算方法,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困扰很久了。至于您说的带入VCO的PN noise model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
如短信所說,用vdc,裡面就有noise model 可以代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