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SAR ADC采用用在VGA

楼主(2016-08-29):
用在单端SAR ADC,放在输入,对输入电压进行缩放。

上次流片做的VGA,在放大20、30倍的时候,误差太大了。缩小还可以。现在我是怀疑放大30倍时,环路增益不够,或者失调太大,失调也被放大好多。

想了好几天,查了几天资料,都没有一个思路。现在向各位大神求助!!!

要求:(1)VGA能缩放,1/4,1/3,1/2,5倍,10倍,15倍,20倍,30倍。
                   保证放大30倍时,环路增益是够的。缩小时,环路相位是够的。

          (2)结构上尽可能保证失调够小,或者把失调硬做小。不要高级复杂的,比如斩波,相关双采样等。

           强调是个单端输入输出的

望各位大神提供一个可行在思路或参考,信元双手奉上!!!

楼主:
其实我看到芯海,合泰的芯片里有做这样的电路,有没有大神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你想做到多小的offset?

不是太苛刻的,面积弄大点,有啥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如果输入失调1mV,伙我放大30倍,输出失调就有30mV了。   我希望的是在放大30倍的时候,比如输入0.05V,输出为1.5V正负10m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我运放的增益是70dB,在放大30倍的时候,环路增益就缩小了30倍,变成了大改44dB了。增益不够也带来了误差。

网友:
10mV / 30 = 0.3mV
不加一些電路是做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计算出来的?还是实测输入offset 1mV? 可以校正一下,测一下0输入的offset:-), 然后在数字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哪些电路?比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offset是在测试30倍的时候得到的
   如果不数字减掉呢,在模拟部分进行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了多少颗? 还是每颗都是30mV?  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你的设计有瑕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的offset,放大30倍后的,等效到输入是1mV

网友:
回复 网友B:

    mean 是30mV?  sigma 呢? 测了几颗?

网友:
考虑加上offset cancel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伪差分的单端电路行不行???

网友:
加DC offset cancelling,VGA Driver的通用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