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输出

楼主(2016-08-29):
我现在用.alter仿真了不同的corner,仿真完了有多少个corner就有多少个输出文件,有没有一个语句能把所有不同corner下的输出数据打印到一个文件下面啊?

网友:
可能要用VB重新编写。

网友:
写脚本处理

楼主:
看来是Hspice不太友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option measfile=1"把多个alter的meas数据放在一个文件;
.option measform=3   :把数据存成.csv格式, 方便excel读取
具体的可以查看和meas相关的option的帮助文档:

网友:
用看波形的软件,可以同时打开这几个波形进行比较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i think use perl more conv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