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density 问题

楼主(2016-08-29):
在top最后,这个density问题第一次接触,用什么方法去填充dummy?在calibre中么?还是用skill脚本?。一个layout新手,请教大神们指教指教,多谢多谢

楼主:
不要沉,不要沉

网友:
Foundry不是会给一份补dummy filler的commandfile吗?

楼主:
没有给 ,我们是GSMC的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找Foundry要一份,然后通过caliber -drc产生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之前沟通过,还没答复。是不是有一些语句,加一下就可以了,利用calibre的export来添加?

网友:
自己可以用calibre写一个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能否教小弟一下,具体的做法,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假设metal  dummy 是1X2 的长方形,我们填充的方向和metal single走向一致
沿用drc文件层次定义
LAYER M1 61 DATATYPE 0
LAYER M2 62
LAYER NWELL 6
LAYER SP
LAYER M1DUMMY 61 DATATYPE 1
..............................
..............................

M1BANK = BULK NOT M1
MIFILL = SIZE M1BANK BY -1                   ;this is where we will add dummy metal1

dummyM1 {
                        RECTANGLES 1 2 1
                        INSIDE OF LAYER Y
}
DRC CHECK MAP  dummyM1 GDSII 61 1 './DUMMY_FILL.gds'

对M2 M3 .......metal层采用类似的语法把dummy层保存到DUMMY_FILL.gds的文件里
然后倒入该gds文件找到TOP层cell,一般就一个cell,把该cell的dummymetal复制到
你设计好的layout TOP cell中,注意原点要对齐即可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可以,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再加一些layer map就可以了。
ALL_DMY=RECTANGLES 0.5 1 0.5
M1_PROJECT = SIZE Metal1 BY 0.5
M1_DMY=ALL_DMY NOT INTERACT M1_PROJECT
out_m1dmy {FLATTEN M1_DMY}
DRC CHECK MAP out_m1dmy GDSII 34 4 "./m1_dmy.gds"

还有怎么能快速提高信元,我要下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先关注个微信号,能给一些,发帖子 ,签到会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SIDE OF LAYER Y”  请问一下,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Fab不提供的话,
先看看你拿到的DesignRule中关于DummyRule的描述,
然后按照DummyRule要求,自己写一个Calibre Rule,
一般都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layer y就是MIFILL啊,说明需要加的dummy layer要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dummy, 正常foundry 会给补dummy command file. 不行自己写!(注意补得dummy 是否违反drc, dummy 大小等issue)
    先进制程, 都是foundry 直接提供dummy gds, not your chip, 得到dummy gds.

    要注意先进制程与大制程的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 MIFILL是自己定义的?不是map里的层次么?

网友:
自动填 啊找代工厂要啊,

网友:
我们是用的foundry 提供的文件,layout 完成后run下它,生成一个新的GDS,然后把这个GDS导成layout,再贴回原来的layout 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呢,  后来foundry给解决了。谢谢

网友:
这是要量产么?

网友(2023-01-28):
Pretty good,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A:
首先假设metal  dummy 是1X2 的长方形,我们填充的方向和metal single走向一致
沿用drc文件层次定义
LAYER  ...

大神,请问一下根据这个脚本若某一区域不想加dummy要如何定义呢

网友:
有需要模拟版图外协的可以联系我VX:1350943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