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BM ESD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6-08-29):
小弟最近在做一款简版ESD产品,可实现HBM(人体模式)ESD输出,按照ESD标准模型搭建了一个电路,如附件所示,但实际测试ESD时,波形较标准波形图毛刺和锯齿偏多,对于电路设计上或外部走线上是否还需做新的改进?不知各位大神能有哪些好的建议,希望指出,感激不尽!!!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加寄生的电感

网友:
为什么你校准的是短路放电波形?据我所知,一般都是校准负载为2欧姆的波形。你实际电路上负载电阻真得足够小吗?
还有,你的实际电路中是否做了一些屏蔽措施来保护输出波形?
弱弱地问一下,你的示波器带宽是足够大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HBM的放电网络R-1500 ohm,C-100 pF,实际电路实现起来会因为100pF的充放电控制的继电器,放电回路以及1500 ohm电阻的电感特性而导致放电波形上升沿与下降沿的ringing加大。主要还是放电回路继电器、1500欧电阻以及布线的电感抑制。是有难度的。不然component级的ESD波形发生器,以及包装袋屏蔽性测试机目前都产自美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几天继续调试,发现在充电电容C1前串个电阻可达到抑制锯齿的效果,波形基本可达到理想状态,但发现另一台设备ESD尾波过大,一般可通过增加放电回路中R3阻值进行限制,目前增加至100R,但实际效果依然不理想,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ESD波形验证一般都是通过短路测试,负载2R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一般要求整个放电回路中阻值等于1.5K即可,我的电路中实际R3也可以单做负载来看,只是影响波形大小的问题而已,目前由于放电回路较短,电路没有进行屏蔽处理!还有使用的示波器是500MHz的哦

网友(2017-01-16):
Thank you very much.Good information.

网友(2020-11-14):
各位大佬,这个HBM电路在仿真软件中具体怎么搭建能讲一下吗?软件中能仿真HBM模型吗?

网友:
这个电路具体怎么搭能分享一下吗?我用的是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