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设计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29):
在设计电压源为1.8V的带隙基准时,我最终要产生1.2V+—10mV的基准电压,原理图中可以看到由运放提供启动电压的两个栅极管即使在满足
Vgs-Vth<Vds时,这两个pmos管也没在饱和区,求问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一记

网友:
作死,不用自偏执。

网友:
增加M14/M17的尺寸 或者调低其gate电压,把上面管子的drain拉下来
vds>vdsat就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