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此放大器的结构

楼主(2016-08-29):
哪位知道这个放大器的结构是啥,第一级是普通的折叠输入。第二级输出的中间用传输们分开了,而且补偿电容有两个。有没有相关的论文解释。谢谢各位

网友:
cap右边接错了吧 应该接vout吧
这个就是classab输出级吧- -

网友:
感觉是输出classAB运放。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

R. Hogervorst, J. P. Tero, R. G. H. Eschauzier, and J. H. Huijsing,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29, no. 12, pp. 1505–1513, 1994.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接错了,cap应该是接的输出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文已看完,就是说的这个,感谢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

这个设计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