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ndom jitter与 Deterministic jitter

楼主(2016-08-29):
jitter 分为两种:1、random jitter  2、Deterministic jitterrandom jitter服从高斯分布,
Deterministic jitter不服从高斯分布。
那么一个确定的振荡电路,如何从仿真中区分这两个jitter?

网友:
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文献,只是个人理解:
RANDOM JITTER应该是说由电路中的随机量引起的噪声(例如电阻热噪声,1/f噪声等,大量不想关随机事件之和服从高斯分布);
Deterministic jitter应该是指电路设计引起的相位变化,例如PVT,这些不是随机量。
至于仿真如何区分,只能是通过PHASE NOISE分析随机噪声,PVT的话,通过MISMATCH、MC来分析吧

网友:
一般的模擬若不加入tran. noise,是不會有random jitter的效應的。
至於deterministic jitter,要看你想分析怎樣的DJ。DJ也有分好幾種的。
有興趣可以私訊我。

网友:
我的理解:Deterministic jitter指的是spur.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E
http://www.ni.com/white-paper/14227/zht/

.....

....

抖動模型
最常見的抖動模型一般都會採用圖 13 的階層 (Hierarchy) 架構。 在此階層中,總抖動 (Total Jitter,TJ) 首先會分成兩種:隨機抖動 (Random Jitter,RJ) 與精確抖動 (Deterministic Jitter,DJ)。 之後我們會發現,如果能正確分辨這兩種抖動類型,會深深影響模型的正確度,遠超過其他模型決策要素。
精確抖動會再細分為好幾種: 規律抖動 (Periodic Jitter、PJ,有時也稱為正弦抖動、Sinusoidal Jitter、SJ)、工作週期相關 (Duty-Cycle Dependent,DCD) 抖動、資料相關抖動 (Data Dependent Jitter、DDJ,有時也稱為符際干擾、Inter-Symbol Interference、ISI)。 有時候還會採用其他分類 (有界不相關抖動、Bounded Uncorrelated Jitter、BUJ)。
下列段落說明了各種抖動類型的特色與成因。

[+] 放大圖

13. 抖動包含隨機抖動與精確抖動

隨機抖動
隨機抖動是一種無法預測的時序雜訊,因為沒有可辨識的模式。 最常見的隨機雜訊,就是把收音機調到無作用的載波頻率時會出現的聲音。 雖然理論上隨機程序的機率分佈無所不有,但隨機抖動的分佈通常會根據抖動模型的用途而呈現高斯分佈狀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許多電子電路的隨機雜訊主要來源都是熱雜訊,也稱為 Johnson 雜訊或射雜訊 (Shot Noise),這些雜訊都具有高斯分佈。 還有另一個更根本的原因,許多無關的雜訊來源會引發複合效應,無論單一來源的分佈狀態為何,其整體效應都會根據中央極限定理 (Central Limit Theorem) 而相當接近高斯分佈。
高斯分佈也稱為正常分佈,其 PDF 會以常見的鐘形曲線顯示。 舉例來說,圖 14 為這種分佈範例,其中的平均值是 0,標準差則是 1.0。 如要徹底了解此分佈,請見參考書目 (Davenport and Root, 1987),但此分佈最重要的特色如下: 就高斯分佈而言,可能達到的峰值沒有限制。 換句話說,就算此隨機變數的多數樣本都聚集在平均值附近,理論上任何一個特定樣本與平均值之間的落差可能會非常可觀。 所以這種基礎分佈的峰值對峰值不會有界限。 如果從這種分佈中擷取的樣本越多,量測到的峰值對峰值就會越大。 通常工程師會多次取樣,記錄峰值對峰值結果,進而測試這種分佈的特性。 採取這種方式務必小心。 針對某個隨機變數的 N 次觀察項目而得的峰值對峰值本身就是一種隨機變數,儘管標準差比較低。 如果把這種隨機變數當作品質篩選的合格/淘汰標準,就得提高合格門檻,以便將量測不確定性納入考量,但有些基本上可通過的元件卻會遭到淘汰。
此外有個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讓 N 次觀察項目配合預設的分佈狀態 (在此情況下為高斯分佈)。 接下來即可把該分佈的數學說明用來有效預測更長期的行為。 圖 15 為僅有高斯抖動的訊號眼圖,以及相關的 TIE 柱狀圖。

[+] 放大圖

14. 高斯分佈圖

[+] 放大圖

15. 眼圖與高斯抖動柱狀圖

精確抖動
精確抖動是一種可重複且可預測的時序抖動。 因此這種抖動的峰值對峰值有限,而且只要根據合理的少數觀察項目,即可有效觀察或預測其界限。 根據抖動特性與成因,下列段落會進一步說明這種抖動的子分類。規律抖動
週而復始的抖動稱為規律抖動。 圖 3 為規律抖動範例,其中的 TIE 時間趨勢顯示了反覆出現的三角波。 因為各種規律波形皆可分解為一系列均勻的傅立葉正弦波,這種抖動有時也稱為正弦抖動。 圖 16 是峰值振幅為 1.0 的正弦波機率分佈。
一般來說,規律抖動與資料串流內任何規律出現的模式沒有關係。 以下段落說明了與反覆出現的資料模式有關的抖動。
規律抖動通常是因為外部的精確雜訊來源進入系統而造成的,比如說切換電源供應器雜訊或強大的當地 RF 載波。 也可能是不穩定的時脈回復 PLL 所造成的。
圖 17 為規律抖動單位間隔為 0.2 的訊號眼圖,以及相關的 TIE 柱狀圖。
[+] 放大圖
圖 16. 非高斯分佈圖

[+] 放大圖

17. 眼圖與非高斯抖動柱狀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些漂亮的眼图是如何才能得到的?我每次用cadence自带的计算器仿出来的都是一堆很散的线,完全看不到眼。如果用cadence 里面的measurements→eye diagram仿出来的只能看一个周期的周期叠加图。

网友(2024-08-02):
非常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