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转lef的时候,*Error* ilGetInt:arg must be fixnum - nil

楼主(2016-08-29):
请教个问题 在转lef的时候,*Error* ilGetInt:arg must be fixnum - nil 这个是什么错阿
是什么引起的,谢谢

网友A(2022-04-19):
请问下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B(2023-09-22):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没有,应该对结果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