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e layer 'METAL1' is not found in the database.

楼主(2016-08-29):
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加载.lef文件出错,ERROR: (ENCLF-53):
The layer 'METAL1' is not found in the database.求大神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encounter加载lef文件有要求的,描述工艺信息的lef文件必须放在第一位。你这问题一般是先加载了macro的lef导致的。所以先确认一下顺序是否正确吧。
基本顺序是:tf.lef, macro.lef, ant.l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