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bindkeys求助

楼主(2016-08-29):
我写的bindkeys,<key>1到9都可用

我写的bindkeys,<key>1到9都可用

我写的一个bindkeys文件,<key>11到9以及shift的可用,请问如何描写才能让其按下快捷键后只显示一层,比如说按ctrl+1只显示metal 1 层,其他层不显示;另外shif+3这个快捷键语法上没有问题,可是就是无法使用;在layout时,按下快捷键6选中AA层后,再按下p快捷键画线,它只自动转换到下一层poly层,并且只有在选中AA层时,再按下p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如何找出错误原因所在,我找过,无法找到定义有冲突的快捷键。

这是快捷键P画出来的线

这是快捷键P画出来的线

这是按下快捷键p后画线的样子,如何才能去掉最外层的那个线框。

网友:
回复 楼主:

IC6+ alt系统自己用了,不给用户自定义好像

网友:
呃,你上面的快捷键6的功能是自动在LSW中选择GT层啊,画path当然还是出来的poly。还是说你的意思是,你按了快捷键6,然后不想用了,又在LSW中手动选择了AA,再画的path?

网友:
快捷键跟别的软件冲突,真没必要弄那么多快捷键,换个工艺还要改。

网友:
1.list("Ctrl<key>1" "leSetEntryLayer(list(\"M1\" \"drawing\")) leSetAllLayerVisibel(nil)"

2.在layout时,按下快捷键6选中AA层后,再按下p快捷键画线,它只自动转换到下一层poly层,并且只有在选中AA层时,再按下p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眼花了吗,定义的快捷键6不是选择poly?

3.去框框的不晓得

楼主:
这个是我写错了,我后来是定义6为AA层,7为GT的,所以才会有按下p会自动跳转到GT这样的错误

楼主:
我写的一个bindkeys文件,11到9以及shift的可用,请问如何描写才能让其按下快捷键后只显示一层,比如说按 ...
引用 楼主:

本次问题在今天已经解决,虚框是wire和path的区别,只是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何我的bindkeys在load的时候会自动忽略快捷键Alt+1这样的快捷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画path(wire)的时候只对routing layer(tf中定义,一般为poly和metal层)有效,选中AA,按p会调到AA下面最近的routing layer层GT,如果选中GT之后,M1之前的non-routing layer,再按p,
这时会跳到M1...如果先按p,你在Layers中是选不中GT,M1等non-routing层的。
617中这些信息都以WARNING报告出来,你是不看CIW窗口呢,还是不在意这些WARNING提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