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双口RAM输出寄存器选择

楼主(2016-08-30):
    想知道这个选项该怎么设置?我看有些资料上写:寄存器输出方式可以提高性能,改善时钟延时,如果选择寄存器输出需要增加相应的时钟周期来输出数据。
   然而我参考有些设置的RAM核的例子,这两个选项都没有选择,但是输出波形与选择其中任意一个的时候输出的波形都一样。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选择与否对输出波形没有影响。
  我也有参考IP—datasheet,并没有看出这两个选项的意思,希望大神们可以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勾上这个选项,数据输出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多一个时钟的延迟,我一般不勾这个选项,数据输出一个时钟周期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是选择寄存器输出还是核输出?延时输出是相当于读地址信号吗?还是读时钟周期?

网友:
在低速操作时应该没有任何区别,使用block ram内部的寄存器应该是可以提高速度以及节省外部FF。不过对于我自己,一直都是没有用过它的。

网友:
ram的clk_to_q的延时是很高的,在clk频率很高的应用下,如果ram q端输出直接接到外面的组合逻辑很可能会出现setup violation,这个时候就可以在q端加一级寄存器输出改善时序,低速应用无视他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对于地址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测了几种情况的波形,确实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现在设置的时钟是低速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