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修复hold时间违例

楼主(2016-08-30):
小弟初学encounter,对一个不到一万门的电路做PR的时候,没有setup的违例,但是总是出现hold违例,而且违例路径还不少。试过用以下方式修复,但是都失败了:1.optdesign -postcts -hold,2.在时钟树ctstch文件里复制了一段代码,修改了AutoCTSRootPin和Period,3.buffertreesynthesis -nets rstn -fixedbuf。各位大神看看我应该怎么修复hold违例

楼主:
各位大神、版主,不吝赐教啊

网友:
这density  95%~~~~   确定绕线绕的通么~~

网友:
你的uncertainty设置不合理。1ns 对你的工艺来说,要插很多buf 啊,而且怎么没有DEL CELL。。
Density都到95%了,面积不够,工具想插更多的BUF都没地方。。
从截图的例子中没看到DEL CELL,猜测是因为加入DEL CELL后,你的setup time就过不去了。怀疑你的时序约束不合理。估计是直接约束成 set_clock_uncertainty 1 了,没把setup和hold分开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受我一拜!也非常感谢3楼的回答!确实是布线密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