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中调用pdk库的器件,ad参数显示错误

楼主(2016-08-30):
求问:在原理图中调用pdk(华虹宏力)库中的管子,该管子ad、as参数显示错误,应该是80f,显示为80e155;
修改w值,ad、as值随之改变,当w=120n,ad、as错误;
                                           当w=125n,ad、as显示正确;
                                           当w=150n,ad、as错误;
                                           当w=155n,ad、as显示正确;……
百思不得解,求大神指教!谢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PDK的bug吧
如果你PDK使用上没问题,就是他们callback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系统版本过高,要使用IC616以上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验证不是pdk的问题,是candence版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