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一阶调制器 simulink建模

楼主(2016-08-30):
我目前在用simulink对sigma delta 调制器进行建模,首先搭了一个一阶调制器的模型,但仿真的结果不对,请问我该怎么学习如何用simulink对调制器建模呢,找了好多资料,但都没有从一些基础开始教的材料,现在从什么地方开始学起呀,迷茫中。。。
我是否还应在这个一阶调制器中加一个DAC呢,但应如何加进去呀?

楼主:
二楼是我的一阶调制器的图

网友:
Relay就是你的DAC把,1bit的D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lay应该是滞环比较器,相当于量化器,把模拟转换成数字,不是DAC吧

楼主:
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但我仿真出来是这样的,求大神指点

楼主:
是哪里参数设置的不准确吗

网友:
你的relay好像是0/1输出的,要改成+Δ/-Δ输出,比如+1/-1输出;检查输入是不是过载了,范围要介于±Δ之间。

网友:
relay要是+Δ/-Δ输出,这个一阶量化器就是你的dac。要是0/1输出就要加个dac,如下,极性好像跟你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虽然我还是没弄的太懂,但是我又换了一种一阶调制器的结构,得到了正确的输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