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感器输入级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6-08-30):
node1这端的电压怎么尽量稳定呢??

放大器用最简单的五管差分输入

仿真的时候积分电容上的图形一次向上、一次向下

网友:
仿真的时候积分电容上的图形一次向上、一次向下????

你描述的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中node2 的电平如图

按理应该都是向下积分的啊……

网友:
复位的时候不就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