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tmax报告的问题

楼主(2016-08-30):
请教各位大神:   用tetramax进行atpg的时候,报了很多个
   warning:3 patterns rejected due to 10 preclock constraint violations (ID=14,pat=10).(M19)
   这样的warning,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什么影响没?

   先谢郭嘉!!

楼主:
自顶一下。

后来查看tmax log的时候发现,本来我set_atpg -patterns 5。但是在pattern summary里报告只有一个pattern,而且覆盖率非常低(15%多点)。
相比之前,这次运行之前修改了tmax的脚本,把很多管脚都用add_pi_constraints命令制定了0或者1或者X,
结果就这样了。
之前5pattern能实现覆盖率在50以上,这个差别很大。
求解。

楼主:
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了。
    经测试,出现这些warning的原因就是add_pi_constraints命令。其实最初增加这些设置是因为芯片在封装的时候难免会有不同封装版本,未bounding out的管脚在scan时候的状态令人生疑。所以在此类未bounding 的io口上做了设置。结果导致这样的问题。
    现在只能是保持之前的设置生成pattern。
    这样的pattern仿真是能过的,但是ate测试的时候会有不等数目的fail,所幸fail的点是固定的,可以对相关fail点做mask操作。
    但是这么做毕竟不是个好办法,有哪位大神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端口问题还望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