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芯片上电异常发热

楼主(2016-08-30):
目前MCU芯片在用开关给电(电源使用普通的开关控制是否导通)的时候,出现内部发热,EMMI显示内部逻辑区有热点,怀疑是出现了LATCH UP.

示波器波形显示,上电过程电源出现跌落。
如果在电源上串接一个小电阻,就不会出现发热。小电阻应该限流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用开关上电的时候,未加任何外部器件,发生LATCH UP的原因是什么那。是因为这种接触式放电的问题,导致的?

这是属于ESD还是LATCH UP?

网友:
回答下最后一个问题,仅供参考:芯片在ESD测试时,或者在正常环境下发生ESD事件导致的芯片问题,属于ESD问题。你的芯片一上电就出现电源voltage collapse,没有任何跟ESD相关的事件,很可能是出现了latchup问题。

网友(2016-11-19):
    测试一下这个芯片的ESD等级和Latch-up等级。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Latch-up等级会较低。
另外,上电过程中,电源出现跌落,还可能与LDO上电有大电流相关,不一定是Latch-up

网友(2017-01-11):
MCU电源有没有去耦电容?曾经遇到过一次是因为电源线比较长,有寄生电感,和去耦电容发生LC震荡产生高压打坏芯片的事情。

网友(2018-12-13):
latch up 也会导致电压下降

网友(2020-07-30):
芯片中有个模块不是直接接外部电源的,而是由内部稳压模块供电的。比如总电源是5V,有个block需要3.3V,
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5V转3.3V的ldo,这个ldo的过流保护是50mA。但现在有个模块发生了latchup,就要从这个LDO抽取超过50mA的电流,LDO的输出电压就会降低,可能到接近0V,由于有过流限制,这个模块可能不会坏,但是电压被拉低,所有接在这个电压上的模块都不work了,芯片还是会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