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可以做开关电容的sallen-key结构的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2016-08-30):
RT,项目中要做一个四阶低通滤波器用在采样电路之后,我看Allen书上的开关电容双二阶结构都要两个运放,而二阶sallen-key只有一个运放,可不可以用开关电容取代sallen-key中的电阻做sallen-key结构的开关电容滤波器呢?小白恳请大神不吝指导。

网友(2023-02-26):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在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