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view问题

楼主(2016-08-30):
现在遇到个麻烦的问题,之前贴吧也有人讨论过但是似乎几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到答案,具体问题如下:
schematic中定义的一颗W=8,Finger=2的MOS在Layout的时候给拆分成W=4,Finger=4的MOS,此时LVS不会有问题因为Total width是相等的,但是在用calibre view 提取norc的参数时会发现这颗MOS被提取成W=8,Finger=14颗MOS,Layout中拆分MOS的情况很常见,不知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在calibre view setup界面有设定Reset Properties:m=1,fingers=1)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中有一个option, 可以控制不允许layout 和circuit mos W/finger 不允许拆分,但是你的layout 本身就和circuit 不一致, 应该无法用.
    我知道的解法是,保持layout 和circuit 一致(改layout or circuit) 把option 打开,禁止不一致. 这样子你的calibre view 就会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也在用calibre view提参吗?小顺顺

网友(2016-11-14):
你使用工艺对应的  calview.map不正确,需要修改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2018-10-15):
事实证明就是calview.map的问题,起初使用的map全是自己手写的,缺少了不少参数,换用fab提供的以后就解决了之前的问题,但fab的map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需要修改,但至少M、Finger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帖子改成解决咯~算了,两年多了,改不了了,问题早已解决,算咯

网友(2018-12-13):
回复 7# 账户已登录 你这个厉害了,两年后回复的。我这正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是想自己做电感,用calibreview怎么能想显示其他器件一样把电感也提取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需要你自己定义一种layer让calibre去识别你自己做的电感和电感的端口啊,然后做一个库做一个你自己电感的symbol,然后在cellmap里面添加新定义的电感对应到你自己的symbol,也挺麻烦的,而且每种尺寸的电感你就要做一次

网友:
ding 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2019-01-17):
回复 楼主:

好的,才看到,谢谢

网友(2021-07-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也在用calibre view提参吗?小顺顺

大哥 ,我用fab的cellmap,所有器件及寄生提取正常,spectre可以跑起来,但calibreView所提的原理图内部无连接关系,请问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2-04-25):
想请教一下 测cellmap文件要怎么改写

网友(2022-08-17):
工艺库的cellmap原来也需要学习!

网友(2025-07-28):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