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师们,帮忙看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6-08-30):
我们产品正在使用的一个IC,发现故障率超过了10%,都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能运行。厂家拿去做了FA分析。

PFA Data Summary-报告.pdf (748.82 KB , 下载次数: 50 )

大师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在那个阶段引起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FA好像没做好,能出来 是金属坏了,还是 器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