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DDR3 UNIPHY硬核控制读操作

楼主(2016-08-30):
主要参数

uniphy hard ipcore:

memory clock 300Mhz

total interface width 32:所使用的DDR3总位宽为16bits容量为512MB,扩展到1GB故为32bits

full rates burst size :128 DQ width:64bit

Avalon-MM侧:data width 64 clock:125Mhz

详细:读操作时,第一次读指令发出ipcore响应读出DDR3中对应地址数据;交叉写操作(正常);第二次读指令及之后的读指令发出,ipcore没有响应(cs_nras_ncas_nwe_nmem_bamem_a没有变化),如图

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然都沉到底了

网友:
楼主可以留个Q或者邮箱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Q 1391372201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在refresh時間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不是在刷新时间内
仿真波形图

(1)
是本应在上一次写操作中出现,数据被写入,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点,突发写操作本应一次将数据全部写入,但被之后的读操作打断

(2)
写操作前的预充电,打开新的bank行前的正常操作

(3)
Avalon侧向IPcore发送读信号后,ckedmodt三个信号时正常的

楼主:
更新:调试DDR3软核读写正常,同样的时钟和数据位宽,软核为half-rate模式,硬核为full-rate模式

楼主:
问题已找到并解决,回来附帖收尾。
Avalon-MM协议中,一次突发写操作过程中,waiterequest_n(local_ready)拉低写操作被打断waiterequest_n拉低时表示从机没有准备好接收来自主机的命令,所以主机发送的write,data,size等信号要保持,直到waiterequest_n拉高从机开始接收并有效至本次突发写操作完成。

总结:
控制协议虽然不难,但也要牢记;
问题定位,问题定位,问题定位·········

网友:
只有看看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