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pm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使用arm和fpga通信,采用GPMC接口,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GPMC_CONFIG_1到7的配置如下

一、Gpmc_config_1:32’h40001000:设置异步非复用单个写,四长度页读模式,数据位宽16位,

二、Gpmc_config_2:32’h00060501:设置gpmc_a有效和gpmc_ncs有效之间时间间隔为1gpmc_fclk,gpmc_ncs下降沿和gpmc_fclk上升沿之间延迟设为0,设置读片选有效时间为7个gpmc_fclk,写为5个gpmc_fclk

三、Gpmc_config_3:32’h00020781:Ale信号比ncs延迟半个gpmc_fclk拉低,page读比ncs提前半个gpmc_fclk拉高,单个写比ncs提前3个半gpmc_fclk拉高

四、Gpmc_config_4:32’h06030502:设置读使能有效与片选有效间隔1个gpmc_fclk,读使能有效维持6个gpmc_fclk,写使能有效与片选有效间隔2个gpmc_fclk,写使能有效维持3个gpmc_fclk

五、Gpmc_config_5:32’h01030608:设置从地址有效开始,一个读周期8个gpmc_fclk,一个写周期6个gpmc_fclk,读首数据与地址有效间隔2个gpmc_fclk

六、Gpmc_config_6:32’h050301c1:连续读写之间总线切换延迟1个gpmc_fclk,CS片选信号之间延迟一个gpmc_fclk,写数据与地址有效间隔5个gpmc_fclk

七、Gpmc_config_7:32’h00000f78。

以上就是我想要得到的效果

但实际出现的读和配置有出入,以下分别为133mhz,200mhz,300mhz抓出来的时序图,可以发现ncs持续的周期并没有到7个周期,只有四个周期,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把3个pageaccesstimej加上去,地址也没有加3次,每个cs拉低周期只自动加了一次地址,可是我的配置是异步页读X4模式,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片选之间的间隔,我在配置寄存器中设置为一个周期,这是不是表示读的时候,理想状态下每个读周期之间间隔一个时钟周期,还是说这个设置只是规定了最低间隔一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