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G的CK端能否设置成float pin ?

楼主(2016-08-31):
如题,
ICG的CK端能否设置成float pin ?
是不是设置成float pin后,就会把ICG的CK端也当做stop pin 去balance其他的寄存器?

网友:
floating 还接东西吗?还怎么balance,  你是说GCK output pin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clock gating cell的CK端,是否可以设置成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float_pin
  弱弱的问一下, 你是说GCK output pin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长tree balance 的是clock pin ,一般ICG的clock pin 见到的都叫CK pin 都做为through pin 也就是长tree的时候是穿过去的,但是如果你要让ICG后面不接东西那么它本身存在clock pin所以也是balance,首先你要确认你的ICG input和output都有哪些?

网友:
如果ICG后面不接comb gate ,那么ICG 会被大作exclude pin,长tree 会s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ignore pin ----- icc中的么。i类似于edi中的through pin。

网友:
设了float pin,后面就不会长tree了

网友(2016-10-11):
可以设置,但是设置后ICG后面带的DFF,那就断了哦
当然如果在ICG的output点create_generated_clock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后面带的DFF latency可能会太长了,setup hold可能是一个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