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牛们,扇形微带偏置线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8-31):
求教,在有源电路的设计中,扇形微带线时常出现在偏置电路中,初学射频电路,请教各位大神们,它具体都有哪些作用?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牛们请教请教啊

楼主:
我已近找到答案了,扇形微带偏置线在有源偏置电路中起到旁路电容的作用,将射频信号与直流信号隔离开来,以免其影响直流源,一般来说,扇形的半径取四分之波长,角度90度左右,开路扇形微带偏置线,在偏置端看过去,射频信号就看做是短路,将不再影响直流源。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自问自答好辛苦。。。

网友:
解释射频短路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下是个人观点:因为扇形微带等效为接地电容,所以按照旁路电容的作用,此时该偏置是射频短路。

网友:
理解为电容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