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获取基于已知数字矩阵的CT图像上特定区域对应的矩阵中的数值。

楼主(2016-08-31):
有一个二维矩阵,矩阵中的信息是二维平面上不同坐标点处的图像灰度信息,这个矩阵对应着一个由不同灰度构成的人体解剖断层CT图像,matlab可否将这个矩阵的图像画出来,然后我想在这个画出来的图像上勾画一个特定轮廓,如下图所示,并获取这个勾画出来的特定轮廓对应区域的二维矩阵中的所有灰度数值,感谢各位高手们。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编写图像分割和轮廓提前代码。

网友(2020-01-28):
Matlab2019才支持Big image显示,先前的版本都需要自己处理一下。至于在图像全出一块地,把对应的矩阵元素拿出来,这个是很方便的:将对应区域转换得到实心的掩膜(Mask)矩阵,实心区域的元素值取1,其他为零,然后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