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foundry的rule要怎么改,要tapeout了,十万火急!

楼主(2016-08-31):
FOUNDRY的rule更新了,用的 是tvf语言,里面留了一段要自己设定,如上图,但我怎么设定都有错,请
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这个“\n\n___NO VALID__GRROUND_DEFINED__\n\n''是什么意思?
我怎样写这个设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没设定GROUND 吧. 看看 power/ground name 设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没设定,但我设定后,编译的时候仍然说“NO VALID GROUND DEFINED”
我是这样设定
  VARIBLE GRND "GND"  "PGND"
  VARIBLE PWR5 "vdd"  "VDD"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再设下面这句试试看.
    LVS GROUND NAME xxx

网友:
是不是只定于了PWR没有DEF GRND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换了另外一种写法,项目已经tapeout了

网友:
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把上面tvf的语句都删掉,然后再定义、power/ground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