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伪差分结构的共模增益怎么求?

楼主(2016-08-31):
此图的共模增益怎么求?求大神指导下

答案如下(表示看不懂)

网友:
叠加原理,分着算,约等于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是结果

网友:
精确算法

精确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多谢老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式子化简不应该约为0吗?IEEE怎么化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知道了,谢谢的解答

网友:
两种理解:1)、从公式上,IEEE的推导是正确的,最后一步因为go1+go2远小于gm2,所以可以忽略掉;
2)、从直观上,看共模,输入的跨导是gm1,在输出点的阻抗是1/gm2(共模响应的输出阻抗跟差模是不一样的,共模响应的输出阻抗是由右半边的电路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下,从直观上,你是怎么看出输出点阻抗为1/gm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个输出节点的共模电压是由右边电路二极管连接的漏(栅)节点确定的,该点的阻抗为1/gm2。另外,实际的过程是,输入共模的变化会通过右边的电路送到左边电路负载的栅极,从而改变输出的电流,所以它的阻抗不是ro。(可以简单考虑一下类似这个结构的全差分,差分转单端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等效gm为什么是1/gm?应该是1/gm-1/gm吧,从IEEE推导的公式看,前半部分很好理解,只是个叠加原理,但是在化简时,假设gm2远大于ro时,结果不应该是gm1/gm2呀?就应该约等于0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gm和ro不是一个量纲。gm2远大于go1+go2(go=1/ro),所以忽略掉了go1+go2.........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错了,gm2远大于gds,那么结果不是0吗?怎么是gm1/gm2?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既然是求共模,上面可以等效成一个跨导为4gm2的以二极管接法的P管电阻为1/gm,下面的管子等效成4gm1的一个放大管,所以很容得到A=4gm1*1/4gm2就是答案!

网友:
这个推导是叠加原理推出IEEE中的公式,然后通分化简,再代入gm远大于gds,就得到了结果gm1/gm2。我感觉他的等效gm应该不是4gm1.因为4个管子导致的输出电流不是同向的。如果忽略沟道调制效应等效gm为0

网友(2022-03-27):
这种共模增益抑制的电路也挺经典。另外还有局部共模反馈和全局共模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