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cordic算法实现NCO时,为什么做加减运算的时候不考虑溢出呢?

楼主(2016-08-31):
新人小白,在用verilog写基于cordic算法NCO代码的时候,发现网上很多代码移位相加(或相减)的时候,没有考虑溢出,或者只将参与运算的数扩展了1bit。我在想,如果要迭代15次,那么,是不是需要将初始的x、y扩展15bit呢。因为考虑到每次迭代都有可能产生溢出啊?求大神们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7-05-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25):
应该要考虑溢出,除非都做过溢出保护;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溢出的,第i次迭代的幅度增益为(1+0.5^i),总增益为    G =  (1+0.5)*(1+0.5^2)*(1+0.5^3)*(1+0.5^4)……
    G*(1-0.5) =  (1-0.5)(1+0.5)*(1+0.5^2)*(1+0.5^3)*(1+0.5^4)……
                       = (1-0.5^2)*(1+0.5^2)*(1+0.5^3)*(1+0.5^4)……
                       = (1-0.5^3)*(1+0.5^3)*(1+0.5^4)……
                       < 1.0
     即G<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量化有关系吗?比如说把0~2pi,归一化后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