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版图上mos的个数和电路上mos的个数对不上,但总值对上,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31):
lvs时版图上mos的个数和电路上mos的个数对不上,但总值能对上,
calibre里是要加哪个选项解决啊?谢谢!

网友:
改电路不然就改lvs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0-05-1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请问问题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2021-01-29):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啊,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2-07-22):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