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进位保留加法器得到的和与进位,怎样用CPA或者超前进位加起来

楼主(2016-08-31):
如题,已经从进位保留加法器中得到了部分和与进位,怎样将这两个加起来得到完整的和呢???

网友:
先要分清位重(Weight),即位的顺序。然后把等位重的对齐相加。
例如,全加器的和位为S,进位为C。把S[i+1]与C[i]对齐相加。前提是先分清谁是S[0],S[1],S[2],...

网友:
直接相加就可以了,CSA的输出本来就是对齐的。
只是在输入CSA之前要考虑好进位的问题,先将输入信号扩展到最终结果的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