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程序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6-08-31):
本人现在使用xilinx的FPGA,在原有的程序上修改部分内容,但是我发现每次从chipescope抓取的信号不同,出来的结果也不同,后来看了一下,每次抓取的信号不同,有些信号的时钟约束不满足,并且每次不满足的时钟约束的信号不同。请问大神们,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调试?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有两点:1. 代码的时序设计需要优化;
2. 使用chipscope抓取数据时,尽可能抓取和采样时钟同一时钟域的信号。

网友:
先把已知问题解决---时序问题;
即使时序不满足,我认为也不一定是时序的问题,有可能如楼上所说,你的采样时钟是否能够确保采样数据完整。

网友:
抓拍的时候于你选择的时钟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