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 ip核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16-08-31):
本人在ise平台上做fft的ip核仿真,modelsim仿真的结果和matlab仿真结果做比对,发现输出的结果是,实部一样,但虚部数值一样,符号相反,有没有大神给帮忙解释下啊!!

网友:
是不是调用了ifft?

网友:
应该是FFT和IFFT弄反了,看一下引脚配置的定义。

网友:
可以尝试将输入数据取共轭,看看输出是不是你想得到的结果.是的话就是FFT用成IFFT了,IP核的配置有相应设置的.

网友:
FFT CORE 模式?
看下EXP
有一个数据转换 才能跟MATLAB结果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