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 不设置set_false_path

楼主(2016-08-31):
跨时钟域 不设置set_false_path  DC在综合时会怎么样?如果不设置false path,dc还会去分析时序吗?

网友:
用同步器就应该没问题啊
设置false path才不进行时序分析,不设置的都会进行

网友A:
设置了异步时钟group,group与group之间默认就是false path的,不需要再单独设置。
一个group内的是同步时钟,相互之间需要检查timing,如果有同步时钟之间存在虚假路径,可以设置false path。

网友:
有timing path 就会分析

网友B(2019-10-31):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异步时钟group,group与group之间默认就是false path的,不需要再单独设置。
一个group内的是同步时 ...

虚假路径到底是指那些,有什么特点去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虚假路径到底是指那些,有什么特点去识别

只做DC/DFT流程的人员,不要随意自行设置false path。是否为虚假路径,向逻辑设计人员确认,他们清楚自己的设计要求。

网友:
set_clock_groups 或者false path ,或者set_clock_sense,否则凡是有路径的都会分析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A:
只做DC/DFT流程的人员,不要随意自行设置false path。是否为虚假路径,向逻辑设计人员确认,他们清楚自己 ...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