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lvaco tcad里面如何显示自己之前设置的网格?(新手求教)

楼主(2016-09-01):
请问silvaco tcad里面如何显示自己之前设置的网格?就是怎么显示View Grid窗口。Windows版的新手刚刚开始学者用tcad,所以如果用到什么命令的话,还请将详细的命令语句写上。多谢啦!!

网友:
在tonyplot窗口右键点击display,有一个网格分布的示意图,点那个就可以看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