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9V启动的boost内部需要用到lvt管吗?

楼主(2016-09-01):
  看到有些内部集成PMOS和NMOS的boost,typical情况下0.9V就能启动,输出范围2.5-5.5V,限流1A
  输出达到5.5V表明用了5V的管子,但是0.9V启动不知道是否使用了lvt管子,因为VIN=0.9V的时候,这个值很接近普通的5V管阈值电压0.7V,这时候如果输出电流大点,例如300mA,那这个VOUT不就建立不起来了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下图是这些boost的基本框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dc-dc应该会用到lvt吧,如果是类似LED这种负载,启动就简单了

网友:
不用,实际低压启动一般都是空载启动,启动的时候功率管电流很小的,不需要设计lvt管

楼主:
不用,实际低压启动一般都是空载启动,启动的时候功率管电流很小的,不需要设计lvt管
引用 网友A:

谢谢!启动的时候,VIN会和一个0.9V的电压做比较,普通5V PMOS和NMOS的VTH都在0.7V左右,

这样启动电路应该有一部分(例如电流源和比较器)会工作在亚阈值区吧?

网友:
现在商用的产品都能做到阈值附近启动,主要想办法让功率管打开能把电压升上去就行,启动电路能起到功能就行,具体不同的片子启动方案不一样,有一些片子有专门的低压启动电路,这些电路一般在阈值附近也能正常工作,比如用拉扎维书上讲的自偏置PTAT产生电路给启动电路做专门的偏置,这种偏置电路理论上把管子做在亚阈值区就算VIN接近阈值也能产生固定的偏置电路,就是精度和温度特性比较差,大多只在启动时候用。

网友:
不会都是空载启动吧,总要考虑带载启动吧

楼主:
现在商用的产品都能做到阈值附近启动,主要想办法让功率管打开能把电压升上去就行,启动电路能起到功能就行 ...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楼主:
不会都是空载启动吧,总要考虑带载启动吧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负载电路是关断的,处于高阻状态,VOUT建立后再打开,又或者由于负载的特性在0.9V的时候电流很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这是方案跟应用的事,也许加一点代码就ok了,我大概算了一下,并且查了几份datasheet,还是有提到启动条件并且给出启动的曲线范围的,可以关注下.

网友(2020-09-11):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对标型号应该是TPS61099及SGM6609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