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XI协议中的wstrb有什么作用呢?地址对齐后的数据本身就可以判断有效位啊?

楼主(2016-09-01):
rt,AXI写地址通道中有个wrtrb信号,指示数据有效位是哪些。但是AXI协议中地址已经对齐,发送的数据本身满足地址偏移控制数据位置,如图。完全可以根据偏移地址以及传输size的大小来判断哪些数据位是有效的,那也就是说wstrb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楼主:
求大虾意见指导!没有想明白无法开始编码啊!个人理解是假若数据总线64bit,size=32bit,那这32bit肯定是从0x00或者0x04等4个地址中读出来的呀,那就是32bit肯定是有效的,难道根据wstrb要把某8bit无效化?

网友(2024-06-27):
你说了是对齐的,就肯定非对齐,主要用于非对齐,还有可以利于设计灵活的处理数据

网友:
非对齐的时候要补全数据,比如地址从0x1开始,3字节,那就要补全0x0地址的数据,将数据补全为4字节,来对齐传输,这个时候0x0字节的数据就是无效的,所以wstrb是'b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