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ode

楼主(2016-09-01):
请大神给讲解一下这个图的原理,为什么数字vss和模拟vss这样操作

网友:
两个ground 不同domain. 做双向diode 保护!

网友:
esd发生时钳位。

网友:
ls说的在理

网友:
相当于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避免对于敏感电路有影响。ESD来的时候是通的---上面说ESD的时候有钳位是啥原理?求解

网友:
这就是powercut cell 在ESD里分隔模拟和数字的

网友(2016-11-20):
回复 网友A:

   但是ESD不来的时候二极管不导通,怎么确保模拟部分的电压和数字部分的电压都是基于同一参考呢?

网友:
设计上DVSS和AVSS就是要分开的,避免互相干扰,但是不同地之间又要有ESD泄放通路,所有用背靠背diode 隔开,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
上面问的保证两个电压基于同一个参考,不是这里保证的,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地

网友(2021-01-09):
楼上正解,但是加几个为宜呢,串联肯定是不考虑了,并联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