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4的DLL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6-09-01):
根据SPEC,貌似DLL disable,ddr4照样能进行读写操作,也就是说DDR4的I/O clk frequency和core frequency的倍数关系与DLL无关咯,那意思是DLL仅仅是用来稳定external clk的吗

楼主:
补充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DDR就算没有DLL,或者在DLL off mode下,其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基本弄清楚了,根据DDR3的function block diagram,可以看到DLL只是给read driver稳定时钟的
只有read操作需要DLL锁定或者不开启的时候才能工作
其他操作与DLL是否开启,开启后是否锁定没有任何关系
难怪DDR4 datasheet上只提供了读操作在DLL off下的时序图
值得吐槽的是,MICRON DDR4的datasheet和jedec的ddr4 spec都没有提供这张框图,并且也没明显的说明DLL只用于read drvier,导致我一度以为DDR内部时钟都会经过DLL。不得不说老外的技术文档也不见得就写得多好(DDR4的反正挺烂的)

网友:
高端货,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20-10-16):
DDR3 spec中说在noramal 操作中,DLL必须enable,请问这个normal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21-05-05):
引用 楼主:
基本弄清楚了,根据DDR3的function block diagram,可以看到DLL只是给read driver稳定时钟的
只有read操作 ...

请问您这个图是在哪个文档看到的,能告诉我文档名吗?谢谢。

网友B(2021-07-05):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这个图是在哪个文档看到的,能告诉我文档名吗?谢谢。

美光的DDR3 SPEC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弄清楚了,根据DDR3的function block diagram,可以看到DLL只是给read driver稳定时钟的
只有read操作 ...

写的很明确 在写的时候对DLL不做要求哦,除非你设置了RTT_WR,即动态ODT!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B:
美光的DDR3 SPEC

网友(2024-03-26):
DLL-off mode will affect the Read data Clock to Data Strobe relationship (tDQSCK), but not the Data Strobe to Data relationship(tDQSQ, tQH). Special attention is needed to line up Read data to controller time domain.
是这样的,之影响read data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