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高边功率管的栅极驱动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6-09-01):
你好,一直不明白DC—DC里高边功率管如果是NMOS的话,那就需要Bootstrap电路来提高栅极电压的驱动能力,然后驱动器就来几个串联的反相器作为栅极驱动。这些反相器怎样能够驱动高边功率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向器的电源电压=VX+NMOS管的源极电位,反相器的地电压=NMOS管的源极电位,这样不就很OK么?VX是反相器栅源最大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