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ulink中有什么模型可以产生二进制补码

楼主(2016-09-01):
我在simulink搭建一个CIC滤波器,查了很多文章说,为了防止CIC滤波器产生溢出,需要对CIC滤波器的输入转换为二进制补码的形式,请教一下simulink中有什么模型可以转换么?CIC滤波器的输入为单比特流(即是0和1),要先将这些0,1转换为补码,我用simulink比较少,求大神指教。

网友:
自己用代码写一个,转成simulink模型

网友:
先用加法器变成10进制,再用10进制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理解的:比如说我转换为16位补码,1还是1,0就是65535.然后将1和65535作为CIC滤波器的输入,是这个意思么?那1和65535的数据类型是16位有符号数还是16位无符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