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latch up error,但是找不到tap cell

楼主(2016-09-01):
我用的工艺库是TSMC的 TCBN65GPLUS 200A CLN65GP,

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工艺是否是tapless的工艺?

我在库中没有找到tapcell, 是不是tapcell有其他的名字呢?

我只在库中找到了FILL_NW_HH, FILL_NW_LL, 不知道能不能当tapcell用?

求大侠帮帮忙

网友A(2021-07-22):
同问,当库中没有单独提供well tap cell时,怎么确定标准单元是不用well tap cell的工艺,知道可以在版图中看,但是不知道该看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当库中没有单独提供well tap cell时,怎么确定标准单元是不用well tap cell的工艺,知道可以在版图中 ...

你的lib中,tap cell的lib名字是什么?应该能看出个大概,根据命名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lib中,tap cell的lib名字是什么?应该能看出个大概,根据命名规则

库中没有well tap cell,可能是标准单元的衬底已经连接电源和地了,但是不知道在virtuoso layout中怎么看。

网友(2023-12-28):
楼主,请问你现在解决办法了嘛

网友:
std cell的layout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std内部接好的 直接加filler就好了

网友(2025-07-18):
tsmc65lp std cell内部已经接好tap了,不需要再加tap cell,库也没有给你提供tap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