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FPGA中的FIFO IP核的设置与使用

楼主(2016-09-01):
怎么设置FIFO核能完成同时读写,写的速度是读的两倍

网友:
FIFO核选异步FIFO,读写有各自的时钟,读写速度自己控制,几倍都行啊,就是注意写空和满。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fifo核进行仿真,然后出现最后空和满都是1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一般复位时会出现空满都为1的时候,正常工作状态下是不会这样的。